IBMT400 开机无显

楼主(2015-06-14):
IBMT400 笔记本拿到手拿掉电池插上可调电源按开关 一看 电流不断循环1.8几A掉到0.04 一直这样 直接拆机加焊显卡 最后解决故障

网友:
保謢掉電。

网友:
典型的显卡虚焊

网友:
这个本的显卡不能加热的

网友:
好的维修经验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分析下原因

网友:
光加焊还是会返修的

网友:
t400以后显卡坏的不太多。

网友:
你这个加焊有保修吗 用不住的

网友:
这种要加到多少度才不爆珠啊

网友:
最好还是植珠下这样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