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71G通病及常见的问题

楼主(2015-06-14):
宏碁E1-471G 通病级常出现的问题
分析;E1-471G 待机芯片是51125 待机时先有线性电压,触发后才有电感电压 1P 6PEN 受EC控制。待机芯片容易坏 不出电压或者是烧坏3.3v的线性 。线性一般是给EC供电的,也容易烧坏EC NPCE885 。RT8223跟51125是可以通用的。

宏碁E1-471G 通病级常出现的问题
分析;E1-471G 待机芯片是51125 待机时先有线性电压,触发后才有电感电压 1P 6PEN EC控制。待机芯片容易坏 不出电压或者是烧坏3.3v的线性 。线性一般是给EC供电的,也容易烧坏EC NPCE885 RT822351125是可以通用的。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102.tmp.jpg
出现的问题就是 不触发 上一点电压 待机偏高 一般待机电压是很低的0.010左右 是正常的。
分析;另一个问题就是E1-471G 键盘部位容易进水 ,进在的是主板 刚好是一排都是三极管的地方 ,还有就是进到BIOS BIOS 腐蚀引脚电阻 导致 断线电阻坏 所以这些地方是重点检查的地方。
双BIOS 解析;一个4M 一个2M 6M 是挂在 桥跟EC中间的  可以同时去两个地方。两BIOS是一个整体 就一个BIOS 的资料分装在了两个BIOS里面。做了个实验把2M的拆下来还是能上电  拆掉4M的就不行 说明 触发 加电 配置EC脚位的资料先放在4M的里面 。

出现的问题就是 不触发 上一点电压 待机偏高 一般待机电压是很低的0.010左右 是正常的。
分析;另一个问题就是E1-471G 键盘部位容易进水 ,进在的是主板 刚好是一排都是三极管的地方 ,还有就是进到BIOS 双BIOS 腐蚀引脚电阻 导致 断线电阻坏 所以这些地方是重点检查的地方。

双BIOS 解析;一个4M 一个2M 共6M 是挂在 桥跟EC中间的  可以同时去两个地方。两BIOS是一个整体 就一个BIOS 的资料分装在了两个BIOS里面。做了个实验把2M的拆下来还是能上电  拆掉4M的就不行 说明 触发 加电 配置EC脚位的资料先放在4M的里面 。

网友:
电池 不充电 也遇到了

网友:
全是乱码看不明白

网友:
怎么没图片

网友:
楼主从哪复制过来的.自己先编辑一下再发出来好吗?

网友:
上面是乱码,没怎么看懂

网友:
这复制的太明显了  乱码的也黏贴

网友:
这乱码让我们怎么理解呢?

网友:
有乱码?
要是复制的下次注意编辑下

网友:
在哪复制的

网友:
乱骂,看不明白。

网友:
乱码,看不到什么

网友:
上传的图片变成了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