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帮小弟分析下电路图,谢谢

楼主(2015-06-14):
请问下:1脚的供电是如何产生的,需要收到ON/OFF才开启吗?              T10E19的电感,7和5是否互通
哪位大哥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A:
1脚电压是由电阻R301那边来的,你测量下这个电阻有没有坏,电阻的另一端连接着一个二极管跟一个电容,测下电压稳不稳定,不稳定把电容换了

网友A:
T10E19的电感,7和5是互通

网友:
NCP1014   1脚电压是E19变压器起振后由E19的9、10脚经整流电路提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10E19的电感,7和5是互通

那就对了,故障就在这个位置了,7和5不互通,D102的正极有电压,D101负极有电压正极没有电压,测量后5/7不通,

网友:
这里1脚 不要看作是电源 把它看作检测脚 整个电路就可以走下去了
一通电IC101就开始工作,就可以得到一个电压送到1脚 在IC内部检测稳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就对了,故障就在这个位置了,7和5不互通,D102的正极有电压,D101负极有电压正极没有电压,测量后5/7 ...

5和7之间阻值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对了,故障就在这个位置了,7和5不互通,D102的正极有电压,D101负极有电压正极没有电压,测量后5/7 ...

5和7之间的阻值是取决于绕线的长度,如果绕线够长,也会有阻值,但是如果是无穷大的话,那肯定有问题,楼主可以找个一样的板子或者找个电源对照一下

网友:
不需要收到ON/OFF, 5和7互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5和7之间阻值多少?

断线了,直接

网友:
一脚需要收到ON/OFF信号使Q103导通 Q103导通是光耦1 2脚够成回路是发光二极管发光 光耦3 4脚导通拉低Q101使E19产生的电流经Q101到7815产生15V供电供PMW和PFC电路和对管使用

网友:
楼主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C(2015-10-30):
引用 网友A:
1脚电压是由电阻R301那边来的,你测量下这个电阻有没有坏,电阻的另一端连接着一个二极管跟一个电容,测下 ...

我怎么没看到R301电阻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没看到R301电阻呢

第一脚那里就连着两个元器件,一个电容C103,一个电阻R301

网友:
第五脚与地是有内阻的,五脚进,七脚,2378回路,这样次级线圈就感应到电流了,1014我换了好多次,但没认真测过,阻值,这是ATX电源的待机电压部分电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一脚那里就连着两个元器件,一个电容C103,一个电阻R301

你仔细看一下是R101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仔细看一下是R101

还真是,眼神越来越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