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HP2009f电源板各脚定义

楼主(2015-06-14):
想替换一体板,但是不知道各脚定义。 好心人帮帮我吧~!!!  从左到右。

网友A:
红是供电  黑是底线,其他自己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是供电  黑是底线,其他自己测

板子拆烂了,不通电了!

网友:
排除法,剩下的就是控制

网友B:
背面有图吗     你要自己去量一下跑一下线路   红色   5v    黑地    左边第一脚应该是开关

网友:
用表测量一下,一般都可以判断出来

网友:
一般都可以判断出来

网友:
学习力!还是你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背面有图吗     你要自己去量一下跑一下线路   红色   5v    黑地    左边第一脚应该是开关

谢谢,已经解决

网友:
换12v 的一体板啊?

网友:
楼主把板子反过来拍个全图

网友C:
这个好像是带音频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像是带音频的吧??

对啊、。 带音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