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汽车导航升级问题?

楼主(2015-06-14):
请问:我买了一张128G的内存卡到4S店升级,搞了蛮久那人装上说了启动不了,也没给是什么原因,说是卡不支持。回来后我把插到电脑上只能读,不能写、复制。提示如下:

请问怎么修好?

网友:
我看了,这内存卡的文件系统是

网友:
不会回有硬件开关

网友:
没有开关的话就重新量产下吧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有外置开关什么的

网友:
上一个内存卡的外观照呢。看看有无暗藏开关。

网友:
楼主是不是买到假卡扩容卡

网友:
没有,卡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有外置开关什么的

手机内存卡没有写保护。

网友:
内存卡写保护,,,有的读卡器上面也有这个功能,,或者你买的内存卡是假的

网友:
什么导航能支持那么大的内存卡

网友:
但是我换手机卡8G装进去也不行!

网友:
换个内存卡,换个读卡器,先确定问题,然后再想办法解决。

网友:
呵呵 我看你是买到了黑卡了吧

网友:
难道是真的被黑了!

网友:
现在我删不掉文件,新建也不行!

网友(2015-08-18):
楼主的应该是买到扩容卡了,是不是在网上或是路边卖得啊

网友:
还是JS害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