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加电无显

楼主(2015-06-14):
机器来时加电不显,电流0.75-0.87-0.95-1.02-1.24-0.71,这样来回跳,大小写指示灯有反应,外接也不显示,复位正常,示波器测得已过内存。
维修动作:先是加焊显卡,无效后,从料板上拆显卡,换上还是一样。PCHBIOS、ECBIOS都刷过,CPU和内存换过,桥也换过,还是一样,桥周围小电感和显卡周围小电感,电压都正常,此板是1.0版本的,无集显模块电路。
劳请各位大神发表见解,判断故障位置。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看,这机子CPU坏得多啊。

网友:
会不会是显存,还有屏,排线 ,屏供电,输出给屏的这些信号上

网友:
过了内存,那问题只限于PCI E   显卡供电,显卡本身,还有桥下边外挂设备

网友:
换U,这机基本是U坏,换95831,然后...楼上的大神都说了.

网友:
的却这机器u坏得多,可以换一个看看

网友:
都能在小写亮了
说明加电正常,不亮机还是显卡周边的问题

网友:
你的供电都出来了吗   刚刚修好一台和电流和你的一样不出集显供电的    就是铁盒子跟从芯片的问题

网友:
这是铁壳那一批把   建议换个u试下

网友:
换个U试试,很多CPU出问题的

网友:
谁不会换U 还用你们说,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

网友:
我觉得显卡部分还有问题

网友:
一样的问题在维修中

网友:
我的大小写灯都可以正常

网友:
都有经系统的声音  显卡都植珠了  这个可以改集显不?

网友:
先换CPU在干显卡

网友:
这个我觉得南桥有可能

网友:
这个机器不切换 外接式不显示的 试试不知道你试机器的时候是外接 还是内接  遇到过显卡无1.8V供电的 仔细查显卡供电

网友:
先排除U  再排除自己的屏 有些机器不亮外接的      要切换

网友(2015-07-22):
我以前遇到过换的南桥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