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A77M3-GR不过显卡

楼主(2015-06-14):
症状如下,代码跑到2A,又复位重新跑码,一到2A又从头跑码,一直这样反复。

测得A13  A14电压0.4V,

测得A11 0V, 断电打阻,没短。

测PCIE X1 有高电平。

接下来你懂的,最简单的维修。

网友:
这个就是秒杀啊 ,,,,,只有PCI-E的复位不正常,,,那就给他一个复位电压就行了,,,直接飞线

网友:
对,飞一个电压

网友:
都是改板高手,我也赞成飞线

网友:
这个问题  是3.3V断了吗

网友:
秒飞线呀

网友:
飞一个电压

网友:
这样飞的复位够叼!!

网友A:
直接这样飞线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这样飞线可以用吗????

我怀疑PCIE X16的断线了应该,查技嘉的图纸发现它们的RST都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