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550CM开机问题!

楼主(2015-06-14):
           i5的新本子,开机就直接进入了BIOS,保存设置后还是直接进BIOS,怎么设置还是直接进BIOS,是需要刷BIOS芯片吗?听说UEFI的什么规范。 复制过来的(新规范增加了一个“操作系统指示变量”(OS Indications Variable),支持操作系统与固件的直接通信,允许用户通过操作系统菜单,在下一次重启之后直接进入BIOS设置,无需再按键选择。)是不是这个问题导致的?需要重新刷bios吗?

网友A:
装个WIN8系统应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个WIN8系统应该就好了

是客户想把window8改window7的时候死机,再开机就不行了。CSM这个选enable后,重启还是就成disable了

网友B:
WIN8改WIN7不行了    肯定就是BIOS设置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8改WIN7不行了    肯定就是BIOS设置的问题了

我先刷个BIOS试试了,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一个就是装win8系统就好了

网友:
装WIN8系统。或者更改BIOS设置启动方式。

网友:
拿WIN8 纯净版 装着试试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