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简爱7G-3 版号:W010 1P-0116J01-8011 R:1.1

楼主(2015-06-14):
PCH》》》HM65       独显N卡》》N12P-GV2-A1

网友:
BOIS版本多少?

网友:
看版号刷就可以

网友:
我的机器进水了,现在是电流上到1.2A不亮,下载个BIOS试试

网友(2015-07-23):
亲测不能用

网友:
我刚好需要写下来试试了

网友:
谢谢楼主,亲测可以用。成功亮机

网友A(2015-08-26):
请问仁兄 有没有此机器的图纸 能否提供一下 或者购买也可以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仁兄 有没有此机器的图纸 能否提供一下 或者购买也可以  谢谢

没有啊
,查查芯片定义也许可以哦

网友(2017-05-13):
想找个图纸啊。

网友(2017-08-01):
谢谢楼主,BIOS确认可用,放心下载

网友(2017-09-16):
刚好有台试试

网友(2021-08-10):
机器独显坏了  把独显供电感翘了  机器可以上电  电流0.4   不亮机  刷了楼主的bios可以成功点亮    但大概一分钟左右风扇狂转  然后自动关机   各位可有遇到此类问题的   是不是要用合成的bios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