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映泰P43D3+的图纸

楼主(2015-06-14):
          谁有映泰P43D3+ VER6.1的图纸 能否发一个给我 谢谢

网友:
没有人 有吗

网友(2019-12-11):
今天修到一块映泰P43D3+ VER6.1主板,故障开机跑00没有时钟,测PCI B16脚0V没有波形。测其时钟蕊片RTM876-665:
45脚开启 VTT_PG#PD:3.3V(正常0V)
KQ1 B脚 CK_PWRGD:0V(正常0.65V)
查CK_PWRGD是由VRMPWRGD控制,查VRMPWRGD控制管YQ5\YQ6,
YQ5 C脚:5V(正常0V)
YQ5 B脚:1.29V(正常0.65V)
拆下来发现YQ5开路,更换一个NPN三极管,开机跑码亮机了,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附映泰P43D3+ 板号:IP43E-A7S电路图

映泰P43D3 板号:IP43E-A7S电路图.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