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0c BIOS

楼主(2015-06-14):
l联想E530c BIOS
板号:LA-8133P Rev:1.0
单BIOS芯片U5  四显存
在某宝上买的 在论坛上下的开机无显示要第二次开机才有显示

网友A:
第二次开机才有显示是没装BIOS电池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次开机才有显示是没装BIOS电池把

不装BIOS电池直接没显示 装电池后要第二次开机才有显示 显示后重启是正常的    我试了的

网友B:
四显存和八显存的BIOS有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显存和八显存的BIOS有区别吗?

应该是有区别的 这个我没试过

网友:
e430 和E530   BIOS通用吗

网友(2015-07-18):
第二次显示,应该是没装BIOS电池引起的啊!

网友:
碰到个相同的故障,下载下来试试看   谢谢分享

网友:
换了就OK了   太叼了

网友(2017-06-24):
我的也是要两次才开机  下来试试

网友:
下了无数个,就你这个好用~~我得好好备着这个

网友:
我的原来是二次开机,刷了0.2掉电

网友(2017-08-26):
我来验证一下 好用的话我来回复一下

网友(2018-09-28):
这BIOS OK的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2-04-02):
BIOS是好的,亮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