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7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5-06-14):
M4A77不触发,测开关针电压3.05V,查图到R4305的2脚,R4305的1脚通过822电阻接到5VSB上拉然后连到IO8756E的32脚,点开关32脚电压有跳变,但是33脚0_PSON电压5V无变化。IO27脚28脚5V,3V电压正常,求助高手帮分析分析为什么

网友:
你可以把32.768晶体换试试

网友:
应该是会有变化的,有可能被烧掉或是进水了

网友:
换IO,,换IO旁边的排阻试试!!

网友:
按时序来查问题啊

网友:
建议换IO……

网友:
查查822排阻

网友:
IO旁边的822排阻问题。。。

网友:
既然发帖子求助,就说的详细一些,你说的不详细,别人想帮你也没法帮你,你的问题是桥没发出啊SLP_S3#么?还是怎么 AMD的时序中32.768K HZ不参与触发,但是影响复位与跑码,我遇到的 32.768KHZ晶振问题,在这块板子上出现的,有不跑码的,有不复位的,跑着跑着不跑的,掉复位的,关不住机的,复位不跑码的,第二次开机不触发的,什么情况都有,不触发,还有一个条件就是RSMRST#待机电源好,一定不要忘了,南桥还有第二个待机电压1.2V SB

网友:
经测试1.2VSB正常,O_RSMRST# 3V,O_IOPWRBNT# 3V,S_SLP3#,S_SLP4# 3V基本判断南桥反馈正常,换ITE8756E触发跑码正常,修复完毕特来回复,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