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 维修Y470接电自动触发故障:

楼主(2015-06-14):
   前几天接到一台联想y470不管接电源还是接电池自动触发的故障而且进系统之后用软关机自动重启重启之后就进入了一键还原的界面 立刻拆机查看目测发现BIOS和ec程序coms电池都被动过了确定是个二修机 测量公共电感阻值正常  电压正常 然后听说WAKE信号如果不正常会导致自动触发  在心情澎湃之下便开始查ec和网卡等芯片  我个擦擦当看到网卡芯片时心里激动了一万下网卡居然虚焊了加焊了网卡之后  接电源本以为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寄了个窝窝的 还是一个吊样、 没办法还是找图纸吧  查ec条件 开关到ec要经过一个二极管d53和三极管q95线拔了d53故障依旧  又 在死马当活马的心情下拔了q95 一万个心情好啊  插上电源出待机  按下开关完美亮机 。但是关机之后还是自动重启 出现一键还原  这个就开始怀疑软件了插U盘进PE果然不出所料 联想出厂的隐藏分区还在格调分区开机关机 诶有我去憋了半天的的我终于向洗手间杀了过去  希望这条帖子对大家会有所帮助  小小白没分了  希望大家多给点分哦!

网友A:
这已经不是小小白的水平了  !!!在努力一下又一位大神问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已经不是小小白的水平了  !!!在努力一下又一位大神问世!!

哈哈  是你教的  好啊

网友B:
先中Q95坏了,最后是硬盘隐藏的分区格式化,重做系统好了,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中Q95坏了,最后是硬盘隐藏的分区格式化,重做系统好了,是这样吗?

没有  只格了一下隐藏分区 系统还是原来的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下图纸吗 1002085910@qq.com 谢谢,我想了解下这个D53的第二脚后面去了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分享下图纸吗  谢谢,我想了解下这个D53的第二脚后面去了哪里,

好的  没问题

网友:
Q95是mos管  好吧

网友D:
一下子没有想到软件问题

网友:
小白在此,

网友E:
现象说的很明确
维修判断不明确 没有分析 估计新人看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象说的很明确
维修判断不明确 没有分析 估计新人看不明白

好的  知道啦  下次一定清楚点

网友:
啊哦   不好意思啊  我没仔细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下子没有想到软件问题

客户已经排除软件问题了  他也懂

网友F:
小白看不明白什么坏,只知道格式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白看不明白什么坏,只知道格式硬盘

啊哦    那好吧

网友G:
远超过小白水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远超过小白水平了。

啊哦   谢谢啦

网友H:
写的挺细致,就是楼主,你能不能好好排版一下啊。看的这个累

网友:
引用 网友H:
写的挺细致,就是楼主,你能不能好好排版一下啊。看的这个累

哈哈  好的   下次不会了

网友:
高手啊 我这菜鸟相比差好远哦

网友I:
你拔了Q95的话 那样子上电池不会开机吧 适配器可以的

网友J: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

有的   要的话给你发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拔了Q95的话 那样子上电池不会开机吧 适配器可以的

电池也可以开机

网友I:
你就把它摘了 没补上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你就把它摘了 没补上

嘿嘿   确实是没补

网友I:
引用 网友K:
嘿嘿   确实是没补

哈哈 那就不知道 了 一般那个新号是给电池P管子开启的

网友:
未来的高手,赞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哈哈 那就不知道 了 一般那个新号是给电池P管子开启的

哈哈   别的地方肯定也有问题 不过拔了他正常了  我也就没去查

网友:
引用 网友K:
哈哈   别的地方肯定也有问题 不过拔了他正常了  我也就没去查

好了就行了 也许这个板子的设计不一样 呵呵

网友:
经验靠积累,慢慢来!

网友:
几天前修一台自动开机,51oN被拉低

网友:
有时还是要考电路图的

网友L:
我们这种小白想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们这种小白想不到

咱们都是小白  啥也不说啦

网友M:
把隐藏分区格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把隐藏分区格了就好了?

对的  删了格了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