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我对老师讲解苹果手机图纸有可疑

楼主(2015-06-14):
                        求助

           对于这第一张的C2脚  第二张的D1 D9脚都有个圆圈  我认为是低电平有效  可是总是有人说是反相   我都学晕了  快毕业了 感觉好无助啊

网友:
少了张图片

网友:
不是反相,开漏吧

网友A:
得看实际表达的意思,比如“关”*,你理解就没错,低就是关,高就是开,反不反向还是低电平有效都是根据实际表达逻辑关系为准。

网友B:
两个月就能看懂天书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个月就能看懂天书么

看不懂 也得看  要对得起5800元啊  更要对得起我自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得看实际表达的意思,比如“关”*,你理解就没错,低就是关,高就是开,反不反向还是低电平有效都是根据实 ...

哦  我再研究研究  谢谢指导

网友:
飞啊!还在为这个圈纠结啊?明天问老李吧!使劲的问。

网友:
圆圈是将管脚设置为低电平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不懂 也得看  要对得起5800元啊  更要对得起我自己啊

有这决心必成大器,加油,共勉

网友D:
我还准备来学个9800的,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呵呵 我曾经刚开始学修笔记本的时候也是  慢慢就好了

网友:
阿飞,其实我和你一样在纠结这个问题,坐等答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还准备来学个9800的,不知道怎么样???

来吧  。。。。。。。。。。。。。

网友:
在数字电路中,输出端前面有个圈就是表示输入、输出信号相互反相的。说什么低电平有效之类 的话不够严密,也有高电平有效的呀!所以最终抓住一点就是带圈的输出端信号与输入端信号反相说法最准确。

网友:
理论+实战+机遇=成功。

网友:
飞啊!还在为这个圈纠结啊? 菊花棒伺候。

网友:
15楼所说的就是正确的,加小圈主要是用于芯片内部逻辑框图电路使用,不是一定是低电平。我们一般叫取反。也就是反相。这个小圈有的是接在输入端,有的接在输出端。所以肯定不是低电平的意思

网友:
_L应该才是低电平有效的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