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雅A500-P62无法使用优盘启动PE

楼主(2015-06-14):
插入优盘进BIOS里面可以设别到优盘,把优盘移到第一启动项,不能启动优盘,我换了很多个PE都是这样,量产了一个CD-ROM的优盘就可以正常启动,请问这情况谁遇到过,想刷BIOS,但是找不到BIOS程序,或者是在BIOS里面有什么设置?我拿下电池放电恢复也没用。

网友A:
会不会是U盘引导程序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U盘引导程序问题。

不是,我重新换了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重新换了很多了

机器也不算老,HM55单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