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改通用高压板的ON线怎么找

楼主(2015-06-14):
一显示器开机不通电,找同行维修,修好之后,屏幕很暗,拆开后,发现4灯的,就接了2个灯,手头上有4灯的高压板,想改线路,目前已经找到12V,跟地线,请教下 ON线怎么找,是5V还是3.3V。求高手们,给小弟指点下哈

网友:
5V的是高压板供电

网友:
都可以工作

网友:
你是在逗我?高压5V能带动?那驱动板用多少V?

网友:
按开关有变动的那个就是ON/OFF,接到没变动的上面,关机就是白屏

网友:
开关信号在最好找了,用万用表接好,按下开关键的瞬间会变为0V,松开后又升到高电平,根据这个找!

网友:
一般是3.3V电压 符号标记一般ON/OFF或BRON

网友(2016-12-14):
橙色的开关线还有其他方法可以找到吗

网友:
地线一般接在螺丝孔上就可以,en开启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接在屏供电上

网友:
3.3V即可带动,用表测,开机关机有跳变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