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掉电 RSMRST掉

楼主(2015-06-14):
最近修一台华硕K42JR4.1搞得特烦人,半个月前同行送修的,当时是闪屏确定是LED灯条坏了是LG的这种
屏碰到三块了,从X宝上订了块裂屏回来把LED灯条换上OK。拿回去两天说不定时掉电,有时候一开机显
示就掉,有时几分钟,有时几个钟都不掉。现在双通SLP-S3对比3/5V待机,SPL-S3掉,3/5V待机没掉持续高电平,
S3与RSMRST#对比,是RSMRST#先掉说明跟南桥无关跟待机有关,可是RSMRST掉的话应该跟待机3/5V有关啊,。下面
是RSMRST与SUS-PWRGD对比, 同时掉的,但SUS-PWRGD有明显的下拉状态 可是待机3/5一直持续的,是待
机芯片引起SUS-PWRGD不稳定吗,还是其它条件引起RSMRST掉落呢

补充内容 (2015-6-22 14:04):
RSMRST掉先,按条件查EC的供电,复位,最后折掉EC—RST#相连的FORCE_OFF#的0欧姆电阻就好,可能是FORCE_OFF#引起的。进系统各温度正常但风扇有时狂转。现在用几天没问题了。

网友:
haohao  学学 在地

网友A:
3.3/5V 都正常  PG掉  可以先换个芯片试试,如果依旧  建议看下滤波电容

网友B:
那就断开3,5V还掉不?

网友:
   感觉像是PG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5V 都正常  PG掉  可以先换个芯片试试,如果依旧  建议看下滤波电容

后级电容换过了,芯片没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断开3,5V还掉不?

这机能显示的,有时候没跑到显示那步也掉,一般都是显示之后才掉。

网友:
1.05v 12V VS关注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断开3,5V还掉不?

还是从屏接口入手:对比掉电前的屏背光控制与供电。。。。。

网友:
楼主修好分享一下经验哦

网友:
裸板测试下看看掉不掉?

网友:
SUS-PWRGD把这个信号断开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asus的本子是比较难搞的

网友:
SUS_PWRGD 这确实是个通病

网友:
挨个供电管子  电容全换

网友C:
挑起SUS-PWRGD,外拉个PG给EC看看掉不掉?

网友:
刚好修到这个机子  换了就好了!!

网友:
RSMRST排阻,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02的

网友D:
会不会是哪个排阻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哪个排阻有问题

今早上班,换了一个,还是不行。

网友:
华硕机子最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挑起SUS-PWRGD,外拉个PG给EC看看掉不掉?

待会试一下。

网友E:
是什么桥?显卡有时候会这样的,还有就是amd的桥也是哟这样的情况。建议施主检测下公共端的19v 有无波动。在陆续检查下各个PG,其中开关按钮有进水或者或者漏电也有可能的哦

网友:
如果供电没有干扰就是桥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什么桥?显卡有时候会这样的,还有就是amd的桥也是哟这样的情况。建议施主检测下公共端的19v 有无波动。在 ...

HM55 ,如果19V有波动,那待机3/5V也会有波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HM55 ,如果19V有波动,那待机3/5V也会有波动的吧。

显卡是什么型号。那要看波动的大小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挑起SUS-PWRGD,外拉个PG给EC看看掉不掉?

挑起SUS-PWRGD后接到+3VA-EC上也是一要会掉

网友:
会抓,不会看也是件纠结的事

网友(2017-01-04):
你上传一张图片不是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