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上网本开机只显示光标 不显示logo 死机

楼主(2015-06-14):
接到的一个笔记本宏基上网本 板号nav70 la-5655p 开机电流正常 显示右上角一个光标就死机了 不进bios 不认硬盘  想刷个bios 谁有这个本给发下谢谢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咧可以试一下

网友:
对啊 就是找这个bios 啊 有的话穿个吧

网友:
是不是bois啊

网友:
进PE死机吗?

网友:
官网上有

网友:
南桥坏了,果断更换

网友:
南桥引起的死机不认硬盘

网友:
很明显BIOS程序坏了。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 。就比较难搞了

网友:
先拆外设,硬盘,光驱之类的,,然后再拆网卡

网友:
裸般的测测,是不是进水了,仔细看看

网友:
修好了 换的主板  才100 换南桥就不值了

网友:
穷死了没积分

网友:
如果找不到BIOS就去淘宝上买,把你的版号告诉人家,他们应该会有的。

网友:
上网本 直接干了南桥撒,

网友:
一般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