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显示器显图像后,慢慢变白

楼主(2015-06-14):
17寸显示器显图像后,慢慢变白,3秒后屏幕全白,。高压板换过了,还是不行,,,求教

网友:
换一套通用的点下    有可能屏坏了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先点下屏试试   检查屏供电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试看。

网友:
感觉像是屏坏了的感觉

网友:
慢慢变白,估计八九不离十,屏

网友:
在排除驱动板  屏的可能性也挺大 的

网友:
屏坏了,换屏吧

网友:
不要搞了  屏坏

网友:
如果没有屏供电额话,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屏挂了。

网友:
看下VGH这个电压多少

网友:
排除法,,先用一套点屏的点下屏  如果是屏问题,,慢慢搞,,搞不了就装起来给客户拿走,如果不是屏问题  就修板

网友:
先看看屏上面的各组电压,屏坏的几率很大

网友:
先点屏吧,大部分都是屏坏了

网友:
逻辑板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变白说明灯管亮了,不关高压板的事。

网友:
驱动板或者屏的问题

网友:
这是漏电的或者芯片过载

网友:
先换个驱动板试下

网友:
点一下屏是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