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通用高压板,ON线从哪接,

楼主(2015-06-14):
有一17寸显示器,开机不通电,同行维修后,屏幕很暗,拿回来,我自己拆开之后,发现电源板换了,原来4灯的,就接了2个灯,。我的猜想是高压板问题
手头上有4口高压板,现在就找到12V供电,地线,请教下高手们,ON线怎么找

网友:
你找到5V供电了吗

网友:
找到了啊,5V可以做ON信号线么

网友:
用5V电压做了ON信号线,没信号就白屏,有信号,正常了,可是2分钟,闻到糊味了,电源板,挂了。。。。无奈

网友:
自己看电路啊,很简单

网友:
开机后有3.3V,关机没有供电

网友A:
查那个是3.3V的电压啊 直接接5V也不会烧电源板吧

网友:
屏供电也可以

网友:
按说5V接ON是可以的啊。

网友:
一般这个信号受控于驱动板在开关机开个排针有高低跳变再者就是接屏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那个是3.3V的电压啊 直接接5V也不会烧电源板吧

昨天信号接了5V,就亮2分钟,电源板烧了,如果没信号的话,会白屏

网友:
接屏供电5v

网友:
一般驱动板上都有标的

网友:
发个图片告诉你

网友:
驱动板 跟电源板接线口 有标

网友:
看电源板上一般标的有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我正在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我正在研究

on线接3.3V

网友:
从驱动板的5V电源接口那你接也可以呀,如果你的小板上有标识就看有ON/OFF字样的接口没有,就接那一个,ON/OFF,都是从驱动板上发出来的,实在找不到,就接屏供电也可以呀

网友C:
ON/OFF是3.3V的不能接5V呀,如果你直接接其它供电的话,会闪一下白屏才正常,所以要接屏供电的3.3V,就不会有白屏出现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ON/OFF是3.3V的不能接5V呀,如果你直接接其它供电的话,会闪一下白屏才正常,所以要接屏供电的3.3V,就不会 ...

谢谢大哥指点

网友:
从屏上接那个5V

网友:
从驱动板上找开关信号和亮度调节,看连接器那里,一般会有标号的,

网友:
旁边有标注的吧

网友D:
直接飞5V

网友E:
要接四根线,分别是VCC、GND、ON/OFF、ADJ、。供电跟接地你可以在电源板的12滤波电阻上接,背光开启跟亮度调节你可以在电源板链接驱动板的接口处找到(一般在接口附近会有写)

网友:
你看下接口附近有没接口说明呢

网友:
电源板上面基本上都有标记把,要么就是驱动板上有

网友F:
吧原来的板子5V(有12v的话还有12v) 和 地线找出来 剩下两个就是开关和调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吧原来的板子5V(有12v的话还有12v) 和 地线找出来 剩下两个就是开关和调节了

谢啦,已经搞定了,找了块通用版,改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接四根线,分别是VCC、GND、ON/OFF、ADJ、。供电跟接地你可以在电源板的12滤波电阻上接,背光开启跟亮度 ...

搞定啦,谢了哥,之前修好了,就是白屏,可能是ON接的5v供电,后来不小心电源板烧了,弄了个通用版改好啦

网友:
如果楼主找不到电源板和驱动板上的ON的话,教你一个终极解决方案。  开关板上的绿灯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一般都接ON/OFF如果没有标注 就需要开机测试下那个是开机线了 最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