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5a02tx版号WSN DF MAIN BOARD维修记录

楼主(2015-06-14):
基本从根上来说不算难修,但是修的过程走点弯路,记录下来共享给大家

机型:DV4-5A02TX 版号 WSN DF MAIN BOARD
故障现象:开机无显示,电流到1.1A左右卡住
维修思路:
观察显卡为AMD 216-0833000,用示波器抓内存排阻,有工作波形,判断可能为显卡空焊。直接加焊了显卡。焊完显卡后,故障依旧。因客户比较着急,再找图纸无果的情况下便从网上下载了BIOS刷了一下,刷完后亮机
但显示如下图

显示检测不到启动硬盘。
更换新硬盘测试无果。无论用U盘,还是光驱都不能引导。怀疑BIOS问题,连续下了几个BIOS测试都和上图显示的情况一样。无头绪将机器暂时放置。
两日后搜网上发现有几列和我一样的故障,基本都是刷完BIOS后不引导。但无任何修复成功例子,于是只能自己硬着头皮来。
开机进入BIOS 更改了下legacy support 测试,发现只要一更改此项,下次开机的时候就无显示,必须通过对COMS放电来恢复默认值才能开机。到此为止没有任何的头绪一直认为问题出在BIOS上
又过了两天,拿出机器来观察的时候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出现一条思路,难不成是双显卡惹的货。想到这里找了个8518的脚位图,和诊断卡直接飞线上去看代码
先更改legacy support后上电,发现档代码15.无显示,

然后又将原来的BIOS刷回去,开机发现也是档此代码。
而开机能显示时则是档代码F9  仔细观察了下代码15是在4F以后出现的。所以个人怀疑 显卡坏的可能性非常大

直接上BGA将显卡拔掉后上电。发现不管是他原来的BIOS还是后来刷的BIOS 都能显示了,但用后来下的BIOS还是不能正常引导。刷会原来的BIOS 可正常引导进入系统桌面。到此故障点找到了,90%的可能性是显卡挂了。
找了显卡植球上机,焊完后亮机。
进系统测试正常。

修此机需要注意的地方,可能版号完全一样的BIOS 也未必能在此机器上正常使用,如果刷上后U盘光驱不能引导,那说明肯定是刷错BIOS了。
最后上传此机的BIOS

网友:
加分鼓励。。。

网友A:
以加分 出来混的 迟早要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加分 出来混的 迟早要还的

哈哈哈,卖身还你要吗

网友A:
这个刷bios之后 应该认的是集显吧  其实还是显卡问题 没认到独显 现在新机器bios 不能乱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刷bios之后 应该认的是集显吧  其实还是显卡问题 没认到独显 现在新机器bios 不能乱刷的

对,所以说被误导了 ,版型版号一样下载来的BIOS都不一定靠谱

网友:
学习了 好厉害啊 大神

网友:
这个电流都正常,搞程序是明智的选择,

网友:
下载楼主的BIOS来存起哈

网友:
显卡问题导致不引导硬盘?

网友:
这问题真是奇怪啊 故障有点离经叛道

网友B:
笔记本诊断卡是怎么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诊断卡是怎么使用的

搜搜前面的帖子吧 大把大把的

网友:
两个BIOS不一样呀,显卡不好判断

网友:
双显卡切换用集成的

网友:
版型版号一样下载来的BIOS都不一定靠谱!现在的机器啊!~

网友:
显卡重置  感觉比加焊  用的时间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