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A55M-HVS奇葩试的维修--不触发

楼主(2015-06-14):
故障:华擎主板不触发或自动上电一秒后关机
维修过程:1,打值USB,全板电感无明显短路,2上电,按开关无反应,测待机电压Q1,3.3v正常。测开关电压O.1V不正常
怀疑对象有IO拉低,或上啦电压没有。
到论坛找来图纸 查到PWRTIN#经过电阻来源于EQ1测EQ1S极有电压因为主板上电阻没有标示号,直接飞线过去,电压是有了还是不触发。只好慢慢查,在跑到IO60脚上测PWRTIN有3.3V,不信邪的我在从IO上飞跟线过去 轻轻的一按上电跑马了, 真*脏话*无语问题没找到,居然飞跟线过去好了,算了收钱吧 应最近比较慢不去研究了。

网友A:
ASROCK图纸很难得!

网友B:
这么说还是断线了,

网友B:
没分啊,荣誉称赞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ROCK图纸很难得!

呵呵 ,刚好这个图纸,在论坛上有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分啊,荣誉称赞一个吧,

没关系,此贴纯属于水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还是断线了,

不知道反正有钱收就好了

网友:
我要感谢楼主共享图纸,今天没分了,修的不错

网友:
飞线修好的,也是挺考技术的

网友:
这个不错哦  LZ,,,只要能修好就行了    过程回头可以慢慢研究

网友:
技术不错,高手要多发表文章

龙001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C:
楼主是不是开机针的电压被拉低了 你直接飞了跟线

网友:
技术强不强,只要修好能亮机有钱收就是王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不是开机针的电压被拉低了 你直接飞了跟线

嗯,这里可能是被IO芯片拉低。

网友:
你真是个人才呀!!  只要原理大家知道,以后就可以放心的飞线了!!!!

网友D:
电感会有出现短路的情况吗

网友:
不管先图纸先收下,以备以后需要

网友:
兄弟  华擎还有图纸,哪里找的  ??? 把原机BIOS备份下来发上来呗。。。。

网友E:
兄弟有没有华擎H61的图纸啊。。。、。???最近这块主板修的也蛋疼啊,,没有CPU供电。。。。

网友:
有时间研究,没时间用就简单的方法搞定也行,无非是开路短路元件坏之类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感会有出现短路的情况吗

我无法回答你这么高深的问题,

网友:
中间有断线吧,直接短接IO开机脚了,

网友:
楼主太干脆了 很有幽默感。。。。。。。。。。。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兄弟有没有华擎H61的图纸啊。。。、。???最近这块主板修的也蛋疼啊,,没有CPU供电。。。。

华擎H61我写过维修手册的

网友:
图纸收下了,好大厉害的样子

网友:
H55 H61的板子 难修的太难修  简单的太简单

网友:
要是厂家有图纸下载就好了,就像BIOS那样,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华擎H61我写过维修手册的

发个链接过来看看啊,兄弟。。。

网友G:
运气好啊。。还有图纸的

网友:
也是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运气好啊。。还有图纸的

图纸都有,就看你想不想要,需要花多大代价

网友:
断线。。。。。。不信你把线撤了  哈哈

网友H:
请问把io上飞线到哪里解决的呢?

网友:
AMD主板桥的事很大可能

网友(2016-09-19):
引用 网友H:
请问把io上飞线到哪里解决的呢?

楼主图上是飞到开机针上去了

网友:
估计以后也就华硕技嘉还能赚点钱,其他的主板品牌会越来越少的。

网友:
神一般的问题

网友:
不触发,你量usb干嘛?不明白

网友:
华擎的图纸都能有?楼主好强大

网友:
能修好~有钱收就好了~还知道怎么飞线也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