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540P无法开机,拆机检查主板,有烧焦痕迹,高手帮看下,谢谢!

楼主(2015-06-14):
这台机一共有三个usb接口,一个插无线鼠标,一个插U盘,另一个插手机。U盘与手机当时正在拷文件,突然就关机了,重上电再也开不了机。
拆机检查主板,发现一个编号 PL504 的小东西有明显的烧焦痕迹。在网上找资料分析,觉得这个PL504应该是一个贴片磁珠,主板电路图上标记它的具体型号为HCB1608KF-121T30_0603。
请问这个PL504烧焦是开不了机的原因吗?可不可短接它试试?

附上主板电路图

网友:
直接有可能就“好”了,有可能坏一大片.

网友:
先要看是否有短路,

网友:
这就一个贴片电感。。先测下后级短路不短路。。。

网友A:
仁宝代工的吧,19V主供电短路了导致不触发。重点查一下是不是电感后面的电容短路了

网友B:
兄弟,你不是做电脑维修的吧,自己动手???太强悍了
修电脑的人不会不认识这个元器件的

具体还有好几个朋友在回复你

你这是弄啥呢

网友:
明显后记有短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仁宝代工的吧,19V主供电短路了导致不触发。重点查一下是不是电感后面的电容短路了

好的,我仔细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不是做电脑维修的吧,自己动手???太强悍了
修电脑的人不会不认识这个元器件的

我这是小地方,坏了一时也不知上哪找人修,就先自己弄弄看。

网友:
送修吧,以免扩大故障而报废。

网友:
这是个贴片电感,直连是可以,但是电感烧一般都是其他地方短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