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无内存复位

楼主(2015-06-14):
求解  一块M5A78L-M LX的主板 用假负载测得CPU复位都有了  测内存复位为OV  人为的拉个1.5V上去还是一样不跑码

  这种AMD的时序不是很了解   AMD的内存复位要有那些条件才会发出来啊  测复位对地脚为402
二个脚都一样  另外看线是跑到CPU座子下面去了.   这个机之前还亮过一次的

己加焊过CPU座子

网友:
求解答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阻值正常,说明还是和CPU有关系,换U看看,

网友B:
AM3的CPU座可以没那么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值正常,说明还是和CPU有关系,换U看看,

好  正在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3的CPU座可以没那么好做

我跑了一次无铅

网友:
内存复位要插内存才会出的。。。AMD双桥的,查SB PWROK

网友:
现在 检测卡 跑什么 代码 ,是卡在 内存了吗

网友:
没下文了吗?

网友:
我有一片啊   但是故障我们的不一样

网友:
AMD的主板桥容易虚焊假焊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