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次返修的东芝L730_QUANTA_BU5笔记本掉电重启

楼主(2015-06-14):
       续上次返修的东芝L730_QUANTA_BU5笔记本,开机发现故障现象和以前一摸一样。根据客户描述的现象,觉得这个机器却实很诡异。于是我重新刷了BIOS ,在刷之前我把ROM的数据与原数据校验了发现ROM里的数据被修改了。果断的刷BIOS,机器又好了。测试一天都没发现问题,但是第二天一早开机出现问题了。现象和客户说的一样,白屏后就再也点不亮了。有时机器可以维持不掉电,电流停在0.7左右。我趁不掉电时测了全板供电,这次连CPU电压都出来,只是不跑码,LPT-RST信号没有3.3v说明板子没有复位。开关几次机器有时又能正常点亮工作。只要能点亮进系统,工作一天都正常。于是我又校验了BIOS数据发现又被改动了,什么原因会造成ROM芯片里的数据被改写。供电不正常可能会让ROM芯片在工作的时候误写。监测机器在启动的时候ROM芯片的供电电压, 8脚电压0.34-1.28-2.45-3.3这样跳动。看图这个+3V电压来源于 ……启这个MOS管的是MAIND信号。这个信号又从这电路 把MAINON的3.3V的低电压信号抬高到15V的高电压信号,这样做是能够完全打开后面的MOS管,测量这个PQ15的MOSG极电压是3.4V 不对的。可以很容易判断出不是这个PQ11的MOS管坏就是那个PQ15管子坏了。更换PQ11的MOS管12V的开启信号电压出来了。3.3v也能在触发是稳定的输出来了。重新刷BIOS 机器正常点亮,测试了一个星期都正常。机器真的修好了。分析,这个故障就是由于这个MAIND电压偏低造成后面很多受控这个信号转换电压不正常才出现这些奇怪的故障,又因为+3V供电给南桥和ROM ,造成触发后南桥的电压不稳,ROM读写不正常。南桥输出的各组信号也不正常才会出现那些看起来很诡异的故障。

网友:
非常经典的故障,而且很隐藏,可以说楼主为论坛做了大贡献。珍藏!!!还有句话不意思说但是还得说:没分了!

网友:
还 没遇到过。不过一般会先把电压修出来。电压不对BIOS也会改动又学到了。

网友:
能修到这里的话,不加分对不起自己啊,呵

网友:
楼主技术牛逼啊、学习了

网友:
师兄,真是不错,学习了

网友:
这个故障太隐蔽了。  还没有见过。学习啦

网友:
学习了   楼主分析的很好。。这么隐蔽的问题都能发现。。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好吧,明说我就是为分来的

网友:
楼主好厉害的   我朋友有一台机器   掉电还会自动重启,但是机器又不在我手机   机器是会掉电重启  但是它是亮机后掉电又上电亮机反复,虽然机器不在我这里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 造成这个呢,会是bios问题吗

网友:
以前有碰到过这样的故障,没修好,这次学习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