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

楼主(2015-06-14):
y400一按开关跑到1.1几就掉电重启,不差内存就不会掉电,有进水痕迹,但不严重,求解决方案啊

网友:
供电都出来了没有

网友:
好好想想 等你结果

网友:
看看进水的地方,哟断线或短路的吧

网友:
估计还是进水的地方有问题

网友:
那个电压没有出来吧。

网友:
是不是已经亮了啊,没有硬盘啊,插上啊

网友:
有可能水进到桥了,这种问题难搞啊

网友:
把进水地方处理下把,仁宝的板进水很容易在测试点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