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辅助电源这个变压器要按什么标准更换?

楼主(2015-06-14):
这个变压器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测量出好坏?望各路大神出手。

网友A:
简单点是量通否,复杂点是量变压比对应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是量通否,复杂点是量变压比对应的值

变压器的通断一般都是没什么问题的,就是那些匝间短路比较多!

网友B:
开关电源里的变压器坏的不多 真坏可以找相同的代换下

网友C:
电感表测量呀  短路与否 一量便知变压器坏的不多  辅助电源还没见过坏的

网友:
如果不是短路造成有很大电流,变压器很少有问题,问题一般出在保护电路上,或相关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感表测量呀  短路与否 一量便知变压器坏的不多  辅助电源还没见过坏的

我也知道坏的很少,可是这个是打雷的坏的,因为是地毯式搜索了一遍,不得不怀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里的变压器坏的不多 真坏可以找相同的代换下

因为这个是ATX里面的辅助电源变压器,是打雷坏的不知道是不是随便从别的电源拆一个都可以用,还是根据型号来更换?请指点一下!

网友:
对地阻值接近为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因为这个是ATX里面的辅助电源变压器,是打雷坏的不知道是不是随便从别的电源拆一个都可以用,还是根据型 ...

根据型号和实际电路代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也知道坏的很少,可是这个是打雷的坏的,因为是地毯式搜索了一遍,不得不怀疑。

雷击也不会直接坏变压器  如果辅助雷击坏了 主变也剩不下  你还是查查相关原件  怀疑你就拆了看看 不行就重绕 辅助都是单端的 好绕  拆时记住圈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根据型号和实际电路代换

举个例子吧!这个变压器的型号看不太懂。

网友:
开关变压器只能粗测,只要有阻值,各匝间绝缘好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举个例子吧!这个变压器的型号看不太懂。

变压器上面的字体还有可以找个类似的电源电路代换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上面的字体还有可以找个类似的电源电路代换下

就是ATX电源变压器,在其他的ATX电源里面随便找一个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就是ATX电源变压器,在其他的ATX电源里面随便找一个可以吗?

要找类似的以免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找类似的以免炸机

是啊,有点怕怕的!毕竟维修这种炸弹,多多少少安全是第一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雷击也不会直接坏变压器  如果辅助雷击坏了 主变也剩不下  你还是查查相关原件  怀疑你就拆了看看 不行就 ...

我不会绕变压器线,你有没有收集到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不会绕变压器线,你有没有收集到这方面的资料?

要是线没坏怎末拆的 在怎末绕回去  要是坏了找同等线径的 按原来匝数绕回去

网友:
要按原来的尺寸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