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修3V5V待机,和PWM示波器抓波

楼主(2015-06-14):
        今天修了一台老机子,拿来的时候只有一块板子,具体也不知道是哪个机子里的。(维修图纸在最后)
        话不多说,拿到主板,先看了下外观,也不知道被修了多少次了。然后又对地打了下各大电感的阻值,没有出现短路的情况。
       上电,没有3V5V待机。看了下公共点,是有19V电压的。

然后就查了下待机芯片的条件,发现芯片供电脚没有供电,查了下源头是有的,说明中间元件坏了或者断线了。直接跑线。发现中间的一个电阻坏了。

电阻换上,3V5V就出来了。  机子是老机子,估计市场上也没有了。刚学示波器,就用这个练习下抓波,还望各大神指点哦。

3V电感前端波形

3V电感后端波形

5V电感前端波形

5V电感后端波形

3V上管G极波形

5V上管G极波形

不装两路上管,3V上管G极波形

不装两路上管,5V上管G极波形

双通道同时抓取3V上下管G极波形

双通道同时抓取5V上下管G极波形

3V线性

5V线性

(去掉3V上管)测5V电感后端波形

(去掉3V上管)测5V上管G极波形

双通道,3V/5V电感前端波形

双通道,3V/5V电感后端波形

双通道,3V/5V上管G极波形

维修图纸

网友:
示波器还不怎么会用,也想学习学习呢!

网友:
可以找个专业点的地方学学

网友:
未来大师。。。

一切都无所谓 -3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佩服 佩服 越来越牛逼

网友A:
路过,应该是学员练习

网友B:
还不错    能学以置用

网友C:
K54LY  开机角有3.3  待机无3V 5V  不触发  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要灌水了,我没扣你分,但是你要注意啦

网友F:
即可以解决示波器业务

网友G:
遇得难得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网友H:
先收藏,以后验证一下

网友I:
不错 加分。。。3分不谢

网友J:
示波器是不可缺的维修工具了,经常性的抓波练习有助于熟练常握操作识别技巧。

网友:
可以看看波形。学的时候可以对比下

网友:
示波器刚学,还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过,应该是学员练习

哈哈,是的是的,老师的作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不错    能学以置用

不是很熟练,继续努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K54LY  开机角有3.3  待机无3V 5V  不触发  知道怎么解决吗

有空给你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先收藏,以后验证一下

先收藏,以后验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K54LY  开机角有3.3  待机无3V 5V  不触发  知道怎么解决吗

有空给你看看吧,最近都没时间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E:

老师布置的作业,你要是觉得有问题可以跟饼哥谈,谢你不扣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要灌水了,我没扣你分,但是你要注意啦

老师布置的作业,你要是觉得有问题可以跟饼哥谈,谢你不扣分!!!!!!还有,我是小小白,还望大神不要跟我较真,玩不过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即可以解决示波器业务

就是练习示波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遇得难得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是的,刚开始,就抓波看看。不懂的还很多

网友:
第一次抓波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先收藏,以后验证一下

好的,有问题咱们交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错 加分。。。3分不谢

嘿嘿,谢啦谢啦

网友L:
我表示我完全看不懂

网友L:
示波器师傅都不用了

网友L:
心电图啊???????这么看啊

网友M: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

网友N:
这样的维修,就是牛B

网友:
我要有这么好的技术就好了,天天修个本修半天都修不出来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是要搞上一台纔行,看不個月出粮了,搞上一台。

网友:
示波器是个好东西,用习惯了,万用表就用的少了

网友:
抓得不错,不过奇怪的是就是个电阻坏了? 别人没看出来?

网友:
有波波就是好呀,羡慕!

网友:
会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示波器确实是神器,楼主技术不错,加分了,不过只剩下2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示波器是不可缺的维修工具了,经常性的抓波练习有助于熟练常握操作识别技巧。

是的,现在都看不懂。

网友:
不谢不谢,一起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表示我完全看不懂

我表示我懂的也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L:
示波器师傅都不用了

修的好,还是要示波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心电图啊???????这么看啊

这个,一句半句也说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

有的啊,在文章的最后面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样的维修,就是牛B

这是简单的,难得也不会

网友O:
引用 网友K:
老师布置的作业,你要是觉得有问题可以跟饼哥谈,谢你不扣分!!!!!!

楼主 可能你理解错了 土豆是说叫那个人不要灌水了 不是说你  你搞错了

网友P:
这个帖子主要是让我们看你的波波吗??

网友Q:
我是自学的,正在学习中,想考虑买个示波器,100M的可以吗,是不是很多波形100M的都抓不到

网友K:
引用 网友O:
楼主 可能你理解错了 土豆是说叫那个人不要灌水了 不是说你  你搞错了

确实是老师的作业,板子就这样。真的没什么好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个帖子主要是让我们看你的波波吗??

是的,我现在在学示波器

网友K:
引用 网友Q:
我是自学的,正在学习中,想考虑买个示波器,100M的可以吗,是不是很多波形100M的都抓不到

可以的,我们用的都是这样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K:
确实是老师的作业,板子就这样。真的没什么好发的

没事啦 毕竟有这么多波形图  算有帮助的 我挺你

网友R:
学习了,又了解了一下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O:
没事啦 毕竟有这么多波形图  算有帮助的 我挺你

哈哈,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R:
学习了,又了解了一下波形

嗯嗯,有问题可以交流下

网友:
神器出马一切故障显真形

网友:
哈哈,现在还看不懂啦

网友Q:
引用 网友K:
可以的,我们用的都是这样的

本来想买个200M的,看了下价格,都好贵

网友:
引用 网友Q:
本来想买个200M的,看了下价格,都好贵

其实100M的也够了。

网友:
这种帖子真给力  XXX

网友:
技术可以,值得学习

网友:
我也抓过波

网友:
不好修的板子就是要这样打波波

网友:
示波器下面 电压 和频率都设置的多大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S:
楼主你要是把波型图做成一个文件就更好了,那样修机时作个对比,很实用,下载也方便,楼主抓波很厉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S:
楼主你要是把波型图做成一个文件就更好了,那样修机时作个对比,很实用,下载也方便,楼主抓波很厉害呀!

文件我自己有的,发帖不方便放上去。

网友:
就一个电阻坏了就难到了前面几修的人???

网友:
我也想学习示波器啊

网友:
楼主好技术,思路清楚

网友:
电感前端方波峰值和后端直流峰值一样高?  还没学用示波器,不是很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T:
有示波器就是好

唉,可惜我们都用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U:
我们来帮你顶贴了!呵呵~~~有时间也发一下帖子

发出来看看,也让我学习下嘛

网友V:
用示波器检测那些半死不活的元件一绝、。

网友W:
楼主,请问你抓波的时候,用的是AUTO键,还是手工设置的,讲清楚就更好了,先帮你把分加好。

网友:
引用 网友W:
楼主,请问你抓波的时候,用的是AUTO键,还是手工设置的,讲清楚就更好了,先帮你把分加好。

是自己设置的,根据不同的电压和时间设置的。AUTO不是每个波都能抓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V:
用示波器检测那些半死不活的元件一绝、。

可以判断元件的好坏

网友W:
可以更具体些吗,每个波是怎么设置时间和电压的。电压可能好些,还有那个触发类型,能具体说一下,就醉好了。

网友X:
楼主很厉害  学习了好多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W:
可以更具体些吗,每个波是怎么设置时间和电压的。电压可能好些,还有那个触发类型,能具体说一下,就醉好了 ...

额,这个你看你要抓什么波吧。有需要的话你可以问我。现在这么说,我也不知道要跟你说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X:
楼主很厉害  学习了好多知识

其实我是水货

网友Y:
自从示波器坏了以后,就再也没用过示波器修本了,,,,其实修得出来,不用示波器一样能修出来,修不出来,用黄金示波器,TEK又怎样,,一样杀不了,,不过,好想搞一个TEK玩下,

网友:
现在维修也要跑示波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Y:
自从示波器坏了以后,就再也没用过示波器修本了,,,,其实修得出来,不用示波器一样能修出来,修不出来, ...

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呢,示波器显得高大上

网友:
示波器早有了 就是不太会用

网友:
示波器已是不可缺的维修工具了!需要配一台了。

网友:
师傅技术不错   赞一个

网友:
学习了 思路值得学习

网友:
收藏了 下次修机拿来对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