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几个适配器的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15-06-14):
本人想进一些二手笔记本适配器,有一些问题想请教大家。

1.请问力信,台达这些适配器是否比光宝台达给联想,富士通代工的这些质量一样那?是否假货少很多那?

2,拿到手里很多,以现在的季节,有的用一会就发热,有点发热低,是否发热低的品质就高过发热高的那?

3.有的适配器,比如LS,插上电源后,要半秒到一秒灯才亮,是否比立即插上灯就亮的质量次那?

4.有的适配器,电流高但是线细,本人没有其他仪器,只能量出电压比标称的高出来一些。是否越重的适配器质量越好?

5.有的适配器工作几分钟后,拔了线后灯还能亮5秒到10秒左右,当然时间越长越的质量越好,但这个时间能否反映出适配器的使用时间长短?(就是灯亮的时间越长越说明适配器越年轻,使用时间短)

6.问个小白的问题,一般现在都是19V 4.74A的。用19V 3.42A 3.16A或20V 3.25A的没什么大问题吧。

谢谢高手请帮我解决这些疑惑!!

网友:
此外再请教大家一些,笔记本适配器有多长的寿命?主要是里面的电容。

网友A:
进二手的适配器做什么?

网友:
外行的也来这论坛摸鱼来了。

网友B:
19V 4.74A的。最好不用19V 3.42A 3.16A或20V 3.25A的替换!

至于那个品牌的质量好不好说 最好的选择原装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进二手的适配器做什么?

我做二手,进了很多笔记本,很多都没适配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9V 4.74A的。最好不用19V 3.42A 3.16A或20V 3.25A的替换!

至于那个品牌的质量好不好说 最好的选择原装 ...

电流低,适配器会发热,如果做好散热,能用吗?

网友:
还是用原装的吧。其他会烧坏主板

网友D:
像当年的dell  d600系列迅驰笔记本用假电源,烧一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像当年的dell  d600系列迅驰笔记本用假电源,烧一大片。

不是假的,是品牌电源和原装电源。

网友E:
原装二手的适配器可以用很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装二手的适配器可以用很久的

是的,我们这里一个做二手和维修笔记本的不干了。很多老原装适配器处理。

不过大部分都是19V 20V 3.16A 3.25A的。还有一些16V4.74a的老IBM。

电压和电流偏低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做二手,进了很多笔记本,很多都没适配器。

一新的才多少钱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新的才多少钱进?

新的不如旧的原装质量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的不如旧的原装质量好啊。

不过这有些也确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低,适配器会发热,如果做好散热,能用吗?

那也不行.功率不够 一旦到了极限出什么事就难免了  就好比你只能抗100斤的货物 你扛了200斤 可能暂时没事 但是一旦坚持不住 坏的可能不光是货物啦 大功率不得又不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