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哪个品牌的可调电源质量好点,能耐久点。

楼主(2015-06-14):
不知是什么原因,虽然使用频率有点高,但也不是全天侯使用啊。一年不到坏了两个可调电源,一个是龙威,一个是安泰信,从修笔记本开始,三年坏了四个了。请大家帮忙推荐下,无语了。这东西厂家售后,运费高啊,真心不划算哦。求大家帮忙推荐一款:耐用而且便宜的。现在又要着手购两个了,还定不下来牌子。

网友:
我的也坏了2个,使用频率并不高啊。安泰信的也挂了,我还以为是我运气差,用坏的

网友:
我用过 安泰信的 兆信的 乐达的 都差不多
没遇到过一年坏两个的啊 ?

网友:
兆信指针的还可以,偶用了8年都没坏,太幸运了

网友:
可以试试兆信的

网友:
真没性价比高的电源啊   我也想请教大家

网友(2015-07-19):
最进也打算入手一台可调电源,哪位仁兄出来发表一下见解哦

网友:
俺也看了好久了,打算下手,但不知哪个品牌好点。。

网友:
学习看看。以后做参考。

网友(2016-02-28):
安泰信3005S   三位的,我有两个,用了5年,一台换了风扇,别的问题没有。刚才淘宝上买了,兆信 PS3005D 一台,和兆信 ZPS  305DH,按键的,一台,不知道怎么样呢。

网友:
安泰信3005s
一年坏2次电位器,用了4年下来只是更换电位器,,目前还在服役,其他牌子买过一个不知道什么牌子的垃圾,用了半年液晶显示不准,现在要用它都得先量一下才敢用,,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