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键盘失灵!全部不能用!

楼主(2015-06-14):
今天接了一台二修的y460 i3一代独显,DAKL2BMB8F0 VER:F开机正常,键盘一个也不能用,插usb键盘logo后黑屏,找个有系统的硬盘能引导,bios也不能用,上家修过独显供电电感都拿掉,bios也刷过,ec拖过锡,或者换过,主板修了很多地方,现在就是键盘不能!测试所有键盘到ec线路全通!不知道如何维修!请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A:
键盘坏了吧,昨天遇到一个b490 的

网友:
换键盘排除了先

网友:
先换键盘确定下问题先  出现黑屏现象 看看USB口  还有考虑南桥

网友:
键盘线插反啦!

网友:
如果确定键盘是好的话。。你换一个EC试试 EC程序刷过没? 插USB会黑屏 考虑南桥问题

网友:
EC管理键盘的,查EC是否是好的

网友B:
按别人的思路只会越修越复杂,按自己对此问题的维修,换个EC试下

网友:
一步一步排除

网友:
老兄啊,哪有这样的低级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坏了吧,昨天遇到一个b490 的

键盘我换y450的白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别人的思路只会越修越复杂,按自己对此问题的维修,换个EC试下

换个ec试试吧

网友:
南桥干了再说

网友C:
如何换了就换南桥看看。

网友:
键盘不能用,BIOS可以设置吗?外接键盘,外接USB四个接量一下正常吗?BIOS恢复出厂。确定硬件,查键盘接口到EC和南桥线路。最后干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何换了就换南桥看看。

暂时不敢动南桥啊

网友D:
   我也遇到过  不过我的是一按键盘要不就黑屏要不就花屏

网友:
更换 ec 试试 ,或者换键盘把

网友:
打下键盘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  不过我的是一按键盘要不就黑屏要不就花屏

你最后怎么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