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HYUNDAI N223B显示器不亮

楼主(2015-06-14):
同行送来一台现代N223B显示器,现象是指示灯一闪一灭,按开关没反应,由于修液晶显示器修得少也没有经验,所以开始测灯管,换按键,换高压板,都不行,最后把故障锁定在驱动板上,于是查了一下这个驱动板,还不便宜呢,为了确定故障,也为了增长经验,不挣钱也发了一块。经过漫长的等待,今天到了,怀着激动的心情装上了驱动板,一切正常,故障解决!在此把这次的维修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有一个借鉴。
PS:屏型号:MT215DW01

网友A:
如果电源是正常的,按开关没有反应一般都是换驱动的啊。

网友:
这驱动板很普通啊

网友B:
这个就是通用驱动板NTA91  我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通用驱动板NTA91  我很多,,,,

有通用的是吧 还用单独刷数据吗?我修的少,所以请赐教。

网友C:
是啊,我修的少所以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源是正常的,按开关没有反应一般都是换驱动的啊。

呵呵,以后就知道了,修的少。

网友D:
通用板就行,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我修的少所以不太清楚。

用通用版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用板就行,便宜。

以后就用通用板了,那还用改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