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3B 白屏换屏后花屏图像发抖屏线换了也一样

楼主(2015-06-14):
如题目坏屏修好了在别的机子上正常地用这个机子上花的不能看,好屏在这个机子上能看清抖的历历害
华硕

网友:
没的有看到吗?

网友:
会是显卡坏吗?还是那个供电我测了供电都正常,

网友:
供电的问题,你原来的屏是短路坏了,现在主板还有一点小小的问题,留点悬念你自己弄吧

网友:
刷一下屏码片

网友:
现在机器有些带有LVDS信号转换芯片的检查下主板看看有没有。没有就查供电,不行就吹下显卡

网友:
原屏修好了也是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