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855第一脚无电压

楼主(2015-06-14):
昂达RS790GX+/A770S+主板,CPU无电压,内存和南北桥电压正常,全板无复位,测得RT8855第一脚无电压,经查是PG信号,24脚-5V,31脚-12V,48脚-3.3V,27/31/35/36-12V。现在不明白是因为第一脚无电压导致RT8855不工作从而无CPU供电,还是RT8855损坏所以无CPU供电。请大侠赐教。

网友:
看下开启信号,这个PG是CPU供电正常之后才发出来的吧!

网友A:
这个信号是CPU供电电源好信号,给南桥的,只有CPU供电正常了 芯片才开漏输出  并且是三伏上拉

网友:
RT8855的CPU供电还真不好修,我现在修一个七彩虹主板N68C D3 V17也是用的RT8855,CPU供电没出来,

网友:
拆了边上的一个三极管,1#有3.3V了,但还是不出CPU供电,先换个8855试试,驱动的9619量了1 4角有电压。

网友:
5角  12脚  反馈 48脚开启     小白路过

网友:
淘宝上买了几个,换了RT8855后CPU有供电了,专门量了一下第一脚,电压3.3V。现在是另一个问题,复位不正常,老是跳变,复位开关电压只有1.6V,跑线路没跑出来,该从哪里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信号是CPU供电电源好信号,给南桥的,只有CPU供电正常了 芯片才开漏输出  并且是三伏上拉

你说得太正确了,换了一个确实是这样!

网友:
换芯片   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