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开机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5-06-14):
G430触摸板进水南桥下面有个孔断线了怎么接,没有连接点了不知道接哪里求指教,

网友:
南桥进水都能修  nb  我都直接换的

网友:
维修时间长不浪费时间

网友:
看点位图可以知道。是什么信号到那了

网友:
借助点位图看看有没有办法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