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43挑CPU

楼主(2015-06-14):
本人小白  现手上有块GA-EP43T-S3L的板子  有个奇怪的问题  板子不能上超过800FSB的U  不然就会不稳定(卡logo)有谁遇见过没

网友:
刷bios试下

网友A:
是不是查上去 就不过内存?  是的话 先刷BIOS    最新的    然后不行再查内存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查上去 就不过内存?  是的话 先刷BIOS    最新的    然后不行再查内存条件

嗯  就卡在C1了  然后就无限重启

网友:
CPU供电问题 或者BIOS

网友:
换CPU供电驱动芯片

网友:
先刷BIOS,然后查CPU供电,每一相的都要对比

网友:
遇到过挑U的板子就只有盈通的P43,没想到技嘉也会?

网友:
这个真心还没有遇到过的哦,,,LZ值得好好的研究一下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比较大吧

网友:
先刷一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  就卡在C1了  然后就无限重启

我今天也修到  可以上单核赛扬的CPU  上E5200 Q8200就开机跑C1重启5次左右就跑过内存了,就可以显示了,,要很久才显示,而且装了系统进不去,,GHOST完了,解压完了,,就是进不去,不打显卡驱动就可以进去,,换了新显卡一样  疑难杂症啊

网友:
刷bios还好  主要是我不是修板子的人

网友:
加分的那位师傅 是不是干IT8268R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