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sus笔记本BIOS更新

楼主(2015-06-14):
请问各位大侠,我的华硕N56VZ开机时,提示输入BIOS密码,但是我没有设置密码,不知该如何清除掉BIOS,曾拆下主板电池,也曾将BIOS各个脚用金属逐个轻轻划过(为了放电),但最终还是没有解决此问题,不知哪位大侠曾遇到过类似问题,请问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看楼主不是专业维修的人,这种要专门的工具去刷掉BIOS密码的,弄不好机器都会不显示,还是拿去专门维修的地方做吧!最好以后不要有“将BIOS各个脚用金属逐个轻轻划过(为了放电)”类似这样的动作,很容易引起主板短路,认为烧坏很多都无法修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不是专业维修的人,这种要专门的工具去刷掉BIOS密码的,弄不好机器都会不显示,还是拿去专门维修的地 ...

谢谢大哥,那这个问题是不是必须得更换新的BIOS才能修复好呀?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解决此问题吗?您有这款笔记本(N56VZ)的BIOS固件么?有人说可以将此BIOS用刷BIOS的机器刷一下就可以了,这样能行吗?请您多多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2015-07-20):
固件俺已经找到了,等待刷BIOS中...

网友:
断接电池两脚30秒。THINKPAD的机型是按住开机键15~25秒不放清BIOS百试都灵!

网友:
这个一般人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