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给点思路啊K43SV

楼主(2015-06-14):
电池开机没问题,一插适配器 要么一下就黑屏了要么等几分钟黑屏,黑屏状态电源按键指示灯亮,主板上面的几个灯也一直亮着,有时候单独拿适配器也能正常开机但用不了多久,不亮的时候电流表0.4左右,看了论坛K43的帖子 刷BIOS、10K的排阻都弄过了 还是不行。求高手指导下

网友A:
问问楼主,BIOS有没有更换掉呢?

网友B:
怎么发现这机型坏的这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发现这机型坏的这么多的

纠结死人这机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问问楼主,BIOS有没有更换掉呢?

只刷过 没换过BIOS芯片

网友:
BIOS芯片都换过了 谁给点思路啊,不正常的时候 CPU  显卡 这些供电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刷过 没换过BIOS芯片

换个BIOS芯片再刷

网友:
I haven't  been repaired it yet.

网友:
楼主换过适配器试么

网友:
排组8脚看到都补试试

网友:
那就不亮的时候查没有的那些供电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