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4H新通病,求指点!

楼主(2015-06-14):
故障:不触发。待机电流0.022。。。开关:3.3v(正常)。

3V和5v待机没电压。待机芯片:RT8206a,,14H和27脚 3.3V和5V  EN都是3.3V(正常)

断开5V,JP处, 3.3和5V也没有,断开3.3JP处,,3.3V出来了,,5V没出来,,

在网上搜了一下是通病,,拆了BIOS,3.3V正常。5V---才1.几伏。。。。
负载肯定没短路,,,

这是地址,跟我故障好相似啊。。。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5632-1-1.html

补充一下,,EC  IT8572E  120脚  AC IN 为低电平(正常)。

补充内容 (2015-6-15 17:24):
待机电路肯定没问题,,BIOS也没问题,,因为,在修待机的时候突然电流正常了,可以开机。。一定是通病!!!!!!!EC条件都满足!谁知道IT8572E时序,,我觉得一定是EC引起的,,EC供电都正常,EC复位也有,

网友:
这板不是有点图嘛,查下触发条件

网友:
下个点位图,查一下EC的工作条件,华硕不触发还比较好修的

网友:
不会又是排阻坏吧 还没有遇到呢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BIOS芯片断开3.3V正常,那么有没有换的BIOS芯片试试。3.3V被拉低肯定不正常。

网友:
感觉bios有可能

网友:
看来华硕的板子不好修啊   主板的话 就很多排阻问题啊 笔记本板 就少了

网友:
仔细查下图

网友:
我手里现在也有一个,靠。。。。。1.8V的芯片,老是发烫,后来发现供电芯片的主供电3.3V偏高,跑到了4.1V,慢慢上升的,换待机芯片,老板让换的旧主板上的,芯片是坏的,,,,扩大故障了

网友:
“EC  IT8572E  120脚  AC IN 为低电平(正常)”  不正常吧??

网友:
华硕的板子,不要去断节点,除非是明显的短路,不然还以为是后继短路,坑死你,这个肯定是EC那边出问题了,仔细量EC的工作条件!电压偏低的情况也不能忽略,我上次修了个,也是这个情况,是EC供电偏低,因为华硕的机子象K43SV这个机子,待机是先出3.3V,3.3的开启电压是5V线性电压转换开启的,因为RT8206B不输出3.3V的线性电压,所以这个电压还会给EC供电,如果这个电压不正常,是不会有3.3V待机的,那5V怎么有呢?3.3V正常输出后会给BIOS的第八脚和EC提供电压,EC在供电,时钟,复位,和BAT_IN_OC#,AC_IN_OC#,等待机电压正常后,读取BIOS信息,发出VSUS_ON信号去开启5V电压!

网友A:
断开3.3JP处,,3.3V出来了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负载有短路的,二是电源带载能力差。

网友B:
你说的是AC_IN_OC#是低电平吧

网友C:
换版可好????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个是vsus_on对地阻值偏低才100多阻值.后更换遇她相连的对地下拉电阻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3.3JP处,,3.3V出来了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负载有短路的,二是电源带载能力差。

BIOS拆了.3.3V出来怎么解释。。BIOS芯片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AC_IN_OC#是低电平吧

是的,,,低电平AC,,高电平电池

网友:
细心检测EC这边的条件,BIOS是一个不容忽视的。

网友:
还是找下EC 跟桥这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版可好????
动不动就换板,你知道这主板多贵么?板载CPU。。

网友:
看下我CQ43 开机掉电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 是有通病的吗

网友:
EC右上角的104排阻有没换过?

网友:
继续查EC,重点查带#号的信号,电压不能偏低,EC_RST,AC_OC_IN#,BAT_IN_OC#,ME_AC_PRESENT,PM_RSMRST#,LID_SW#,SUS_PWRGD,PWR_SW#,RF_SW#这些信号都是排阻上拉的,都是开机关键信号,一个都不能漏掉

网友:
楼主 图纸可以发一个个吗

网友:
这故障我遇到过几次,,换PWM上下馆解决,功率不足导致芯片保护

网友:
华硕这问题可就难搞了。。。。。。。。。。。。。。。。。。。。。。。。。。。。。。。。。。。。。。。。。。。。

网友:
专业平板电脑维修换屏

网友:
EC和BIOS查查

网友:
以后试下。。。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手里正好有个一样的板子!

网友:
楼主,新发现啊,我的板子和你的故障一样!我把EC旁边的几个排阻加焊了一下,通电正常开机了!!!!

网友:
纠结中 有个K43SV 只要加热下PLP8103下面的电阻就能开机正常放凉就不行 ,有人说把10K的排组换成100K 我试了还是一样

网友:
不好修的故障 没啥好建议

网友:
我遇到个这个机器,跟你情况差不多,取了BIOS或断开3.5v节点,3 5v都可以出来,ec那边的条件感觉都正常,还是没修好

网友:
华硕爱坏排阻

网友:
拆了BIOS芯片3.3就正常。为什么不换个BIOS芯片刷个BIOS先。

网友:
建议先刷个BIOS

网友:
换个EC 省事

网友:
斷開後正常~一般來說後段有短路才會造成這樣的問題!!
3v跟5v要先查出來是否正常~不然後面都無解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