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3SD内屏不显示

楼主(2015-06-14):
有没有ASUS板号K53SD V5.1的图纸

网友:
华硕的没有图纸

网友:
这个应该有吧

网友:
内屏不显示是可外接看显示如何,以判断显卡或屏的问题。

网友:
外接正常不知道是不是BIOS 的问题

网友:
这么图纸这么会这样

网友A:
    楼主修好了吗    我的和你一样    未接正常  内接不显       屏和屏显都换过了   BIOS也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了吗    我的和你一样    未接正常  内接不显       屏和屏显都换过了   BIOS也刷了

没有啊后来还干北桥呢,还是那样

网友:
  我的是HM65的桥    集成

网友(2017-06-19):
我手上有台按开关,电流升到0.03,他们有人说RN3003的问题,可惜点位图,不知道是哪个位置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