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完系统映像不释放

楼主(2015-06-14):
进了PE在分区中分好区要重建一下主引导

网友:
这是属于不引导 修复下引导记录吧

网友:
前段时间遇到一个机子,她会自动都是引导,每次重启提示没有引导,进PE引导了OK可以进系统,在重新启动又丢失了。重装系统后好好的,过几天又不行。换了硬盘还是不行。后来他说看看没有留下来就不了了之了。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试试用光盘PE 重新分区

网友:
修复引导 或重新分区

网友:
高度关注引导一下,最看看其他···············

网友:
重新分区 再引导下

网友:
用mhdd擦写硬盘,在用dm或diskgen重新分区格式化,在ghostwindow7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一下呢?

网友:
为什么不进行底格一下硬盘

网友:
得说清楚到哪部!!一般都是重建引导

网友:
有时候重建住引导也不行,最后重新分区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