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2JR 有时候能触发 有时候不能触发

楼主(2015-06-14):
华硕K52JR 有时候能触发 有时候不能触发 触发有时正常使用一会就死机 有时候触发2次后就不能触发了 BIOS刷过了 桥也做过了 故障依旧 想看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秒杀的..........
华硕

网友:
重要的是不触发时测得的待机条件是什么?有没有没出供电的。

网友:
换板或充电器 内存 硬盘 屏 cpu,但负责仼点加上测试时问估计至少也要两个小时吧!

网友:
发人量过高也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
这个机器不好修

网友:
华硕的板 个人认为 不怎么样 难修

网友:
不触发的时候SUS_PWRGD和ACIN#看下

网友:
去补那些排阻试试

网友:
ASUS的触发条件就那么几个,不触发的时候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华硕的板子不是排阻常出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