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明基显示器电源不亮

楼主(2015-06-14):
现在电源指示灯不亮,测5v  12v 电路都有电压300v电容也有,电压开关脚有3.26v电压按下开关会拉低到2.2v、往后就不知道怎么查了。望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带不起负载 ,,,,看下空载是否正常,慢慢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参考此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4126-1-1.html

先谢谢了,我先参考参考

网友:
按下开关会拉低到2.2v应该不正常,重点查驱动板。

网友:
开关接口线虚焊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
直接用镊子短接下电压多少

网友:
测试灯管了没,也有可能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这种机子开关坏得多,把所有按键拆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