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G2580打印机坏了

楼主(2015-06-14):
mg2580驱动也安装不成功(安装到对齐打印头弹出5100错误,以为是管线没弄好反复把管线绕成以前可以打印的状态还是无法对齐打印头弹出5100错误
),而且开机键和小三角形灯交替闪烁

网友:
改了连供的话调整 下管子,扯住字车了,  这款机改连供的话空间太小了,不是很好

网友:
我以前可以打印,调整管子N次都还是不行 ,安装驱动到对齐打印头弹出5100错误

网友:
是不是没调整好,把管道重新固定一下,调整好了,关机再开机  一般不会报错的,

网友:
调整了N次还是不行,故障灯和电源灯交替闪烁电脑弹出5100错误,重新安装驱动到打印头对齐就不能对齐弹出5100错误提示

网友:
报5100错,是字车错,。有可能换主板和字车

网友:
到底换主板还是字车

网友:
安装到对齐打印头弹出5100错误,开机键和小三角形灯交替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