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机触点短路却是好的

楼主(2015-06-14):
希捷500G硬盘买到电路板,裸板测量三个电机触点都对地短路,插电源没有电压以为坏的。装到硬盘后电机正常转动,硬盘修好。这是什么情况,难道电机触点可以对地短路吗?

网友A:
你测得的值是0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测得的值是0吗?

反正是无限接近0了。

网友B:
里面是线圈,相当一根线,能不通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里面是线圈,相当一根线,能不通吗?

说的是电路板。

网友:
对地有个匹配电阻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说的是电路板。

电机里面,你可以拆一个坏的出来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机里面,你可以拆一个坏的出来看看

你看不懂中文吗?上面讨论的是电路板上的电机触点,没讨论盘体中的电机。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个 就是对地值才3  我这个故障是电机不转 有个12V的稳压二极管击穿了 但是换上也不行 另外测此二极管的负极和电源口的12V不通 奇怪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看不懂中文吗?上面讨论的是电路板上的电机触点,没讨论盘体中的电机。

它就是链接电机内部去的。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它就是链接电机内部去的。哎

我的头衔是金牌维客,有的人总是不注意,让人啼笑皆非。

网友:
可能驱动芯片的阻值

网友:
好厉害的金牌维客

网友:
你的裸版是刚通过电的吧,你放几个小时再测量看看,注意一下驱动块的末级功率管是何物。

网友:
不懂,太高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