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5,时开机时不开机

楼主(2015-06-14):
联想S405,时开机时不开机,开机后一切正常,不开机怎么按开关都没反应,不开机时待机电压为4.5V和2.7V,求助

网友:
  待机偏低

网友:
不触发待机偏低 查条件
在不开机的时候按照不触发维修  祝你好运!

网友:
不开机时待机电压为4.5V和2.7V,肯定不正常啊!先从待机供电查起。

网友:
待机供电偏低,不开机是电流怎样?查下3 5V馈电路,或者断开后级看电压会不会上来

网友:
不正常时,看看待机芯片周边条件有没有不正常咯。

网友:
按时序走就可以

网友:
我遇到一个 换了板子还是一样 你查查开关板那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