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4752G 进水 短路求助

楼主(2015-06-14):
拿到 机器大短路,接上可调电流4A多,直接拔掉,然后烧机,把CPU供电的470钽电容全部取了,测量全版无短路了,接上可调,电流从0.1跳到0.35不动(没上CPU和内存,没按开机,电流自动上去),显卡发烫,CPU风扇开始转了。
各位朋友帮帮我啊,为什么接上可调自动上电啊?  是哪里还有问题?
我是新手,有两个疑问:
1,CPU供电是不是VCC_CORE?
2,显卡供电MOS管和电感对地只有2欧,请问正常吗?

请各位关注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你上cpu和内存试下,亮机不,电流到多少

网友:
按待机不正常故障维修!还有短路的元器件你没查出来。

网友:
1.没错,VCC_CORE就是cpu咳心供电。2显卡电感阻值2到5左右,只要不是0就好,

网友:
4752好像自动触发的,

网友:
第一个问题 是,第二个问题,正常

网友:
现在上电自动触发,电流到0.33不动,几秒钟又掉回0.01,然后又自动触发。
以前CPU供电变成了19V,我换了上管和ISL6208,现在不出CPU电了,我应该怎么去找问题啊?

网友:
谢谢各位哈  终于修好了  吧几个470电容换了   ISL6208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