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懂得朋友帮忙看看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5-06-14):
dell主机 有猫上网一切正常 接上无线路由器就不能上网 路由器是设置好的 换台电脑就能上 就这台dell的不能用无线路由 懂得朋友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是不是主板问题

网友A:
换猫到路由器的网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猫到路由器的网线

用别的主机接路由就一切正常 只有这台dell不行 可是dell直接连接猫又一切正常

网友B:
如果用的有线连接,那不是很简单的问题么,本地连接设为自动获取IP就没问题了,或者是路由关了DHCP服务器

网友A:
如果设置没有问题,换线、重做水晶头或用测线仪测量网线。这种现象遇到好多次了。

网友C:
机器的IP地址设成默认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的有线连接,那不是很简单的问题么,本地连接设为自动获取IP就没问题了,或者是路由关了DHCP服务器

是自动获取ip的 系统刚重新装过 还是路由上不了网 接猫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器的IP地址设成默认的吗?

刚刚重装好系统 一切全是默认的 连猫就能上 连路由就上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设置没有问题,换线、重做水晶头或用测线仪测量网线。这种现象遇到好多次了。

线肯定没问题 同样的线 接别的主机什么都正常 只有这个dell主机不行

网友:
本地连接属性图片看看啊

网友D:
这台DELL主机
1、用网线直连路由器能否上网呢?
2、用无线连接的状态下,无线网卡能否DHCP获取到IP ,能PING的通网关不?
3、无线路由器里是否设置了相关防火墙 诸如MAC地址限制之类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台DELL主机
1、用网线直连路由器能否上网呢?
2、用无线连接的状态下,无线网卡能否DHCP获取到IP ,能 ...

1网线连接路由不能上网 插猫上就能
2没用无线网卡
3没有限制
真是搞不懂怎么回事了

网友:
查看本地连接的属性,如果是自动获取,看是否从路由器上得到了IP地址和网关,DNS~~

网友F:
换个别牌子的路由试试

网友:
此笔记本应该是内置无线模块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个别牌子的路由试试

应该是笔记本的是,跟无线路由没关系吧!自我感觉

网友:
也有可能是BLOS里的设置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热心朋友 已经弄好了 直接加了一块内置网卡 现在一切正常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网线连接路由不能上网 插猫上就能
2没用无线网卡
3没有限制

呵呵,理解错误了
DELL板载的网卡连接路由器,能否DHCP获取到IP地址呢? 如果不能的话:
                      1、360里有个LSP修复后重启 试下
                      2、重装下TCP/IP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理解错误了
DELL板载的网卡连接路由器,能否DHCP获取到IP地址呢? 如果不能的话:
              ...

不折腾了 直接加一块网卡解决了 试了一天挺稳定 省的顾客拿回去又有问题 找来找去的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