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DIY 把福禄克FLUKE 17B+ 原配表笔改造成特细可更换笔尖

楼主(2015-06-14):
今天花了500大元在北京东路买了FLUKE 17B+,回家自己动手DIY 把福禄克FLUKE 17B+ 原配表笔改造成特细可更换笔尖。

原配的表笔

在某宝上购买的小钻夹和可伸缩探针,简直是绝配组合

用这个探针比缝衣针好,因为可以伸缩不会插坏主板。跑线路也方便

特地购买的一红一黑热熔管

套上热熔管的表笔

861DW伺候

终于搞定了

测量痛断阻值0.2,还可以

顺遍UT61E也一起搞定

万用表全家福,前面两个是初学时用的,舍不得扔,现在凑数了。

改造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
原配的表笔也可直接打磨呀!

网友:
我是用探针前面的实心部分和台式机电源接口里面的圆通铜片焊接起来+热缩管  ,觉得那个弹簧不好用  时间长了必须垂直让他收缩 不然会有晃动测试不准确

网友:
哇,万用表都有4个,而且是高端货,看你的焊台和风枪也流B啊,,楼主有钱人!

网友A:
内阻0.2大了,表笔有接触不好的地方,或电池不够电,表笔针长了点,受点力就断的!呵呵!

网友:
太有才了,这样改很新鲜

网友:
我都是用10块钱的表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阻0.2大了,表笔有接触不好的地方,或电池不够电,表笔针长了点,受点力就断的!呵呵!

表笔线有长度  内阻0.2算大嘛?  那你发个带表笔线  内阻为0的来看看  估计国产表

网友:
我原来用的胜利,老是出问题,火死了,耽误很多事

网友:
不错,看得出楼主是个一丝不苟追求完美的人

网友B:
上海的,你那里看出是深圳的啊?

网友C:
楼主的热风拆焊台多少银子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海的,你那里看出是深圳的啊?

我是猜的,猜错了

网友:
楼主的工具令人嫉妒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热风拆焊台多少银子买的?

1245 淘宝买的 拆屏蔽罩神器啊!~

网友:
太过笨重,用过一段时间就知道了。

网友:
如果用的是原配的TL19B  那就是你的表不正常。。F表从开始到现在,15和17这两个最低端的货,就没有0欧的,,,

网友:
不知道大家的17b+测频率怎么样?我的为什么测频率老是跳50hz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