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奇怪问题,谁能帮忙看看!

楼主(2015-06-14):
今天去上门维修,情况是这样的:
    客户打电话上门说他的USB鼠标键盘用不了,于是我就带了套圆口套装去。
    去了看见客户电脑开着,一看用右下角看见在检查驱动,就卡在这里。我给他关机重新启动,XP系统到桌面在检查USB设备就直接卡死掉了。
     拆开机箱一看,AMD速龙3 主频3.0  风扇低座断裂导致不能散热,里面非常的烫。跑回店里那里个低座回去换好,开机还是老样子。于是给他重新装了个WIN7好了OK解决。
     问题来了,只要通电不会自动开机就是风扇一直转,可以触发开机能进系统,可以正常使用  关机后风扇还是一直转,拿出来单点过,也换过风扇,电源,电源线,和风扇供电插头。
    他就是通电,风扇一直转。
    他能正常使用,会影响到以后吗,会不会哪天就挂掉了。可以又不让待会去,说不行了在带到店里看

网友:
看样子是绿线被强制拉低了吧,如果不是电源问题,就是IO问题了

网友:
会不会是EC的问题,,在笔记本里见过这样的故障,换EC后解决的,但台机的不是很了解!

网友:
找张图纸来看风扇是谁控制的,看是哪个环节的问题

网友:
弄不好是他的电源有问题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主板上某个地方短路了把

网友:
12V有漏电,检查与12V相连的元件